mentor expedition 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2-12-06):
为什么我的原理图在package之后器件相应的cell name和pin number都自动出来了?有了这些东西原理图看起来会很乱,难不成要一个一个的删掉?请教高手
详见附件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Document.doc

网友A:
在library manager里part edit前面的前面有个带三角形箭头的那个,点开它,找到你不想显示的东西,高级编辑,第一个可见选成NO,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brary manager里part edit前面的前面有个带三角形箭头的那个,点开它,找到你不想显示的东西,高级编辑 ...

真是不好意思,为什么我按照你的方法去改,原理图显示的东西都不变呢?能不能详细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比如我现在想把所有的cell name不显示,是不是按下图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