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Annotate的一些疑问 和 常见问题

楼主(2012-12-06):
      大家好,情况是这样的,相信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

   在PCB开始布局后,大概已经布了大半,被告知增加电路的一些功能,于是修改了原理图,增加了一些元器件,之后Annotate (我用的Unconditional referencce update),接着进行重新DRC和生成网表,一切正常。
如图:

   在导入到allegro后,我用的这个选项:

我发现我已经布好的元器件的位置变了~~~~,于是不得不仔细检查或重新开始布局~

我看了一本书中说“Unconditional referencce update ”······ 在PCB布局后,器件标号重新排序会严重影响PCB布局~~~是不是因为选了“Always”的原因?

我想让已经布好的器件不要动,或者让原理图中删除掉的器件在布好的PCB中消失,该怎么做?难道只能是回注吗?

网友:
導入時要把板子的smooth關掉,DRC關掉。同時勾選如下:
Other:
Supersede all logical data-->打勾
Append device file log-->打勾
Ignore FIXED property-->打勾
Place changed component:
Always-->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