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如何推出3d显示模式

楼主(2012-12-06):
不知道按到什么键进入了3d显示模式,怎么都恢复不了2d的。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推出3d显示模式。关机重启也不行,在层设置里面用2d切换也不行。急

网友A:
数字3进入3D,数字2为2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3进入3D,数字2为2D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搞定了

网友:
可参照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