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误删除?

楼主(2012-12-06):
我在删除走线的时候,有时很容易把元件的丝给删了,这在AD和pads是不容易出现的,也不想去options里选择,能否提示我在删除元件丝印的时候提示一下,或者让元件丝印和焊盘锁在一起?

网友:
这个只有养成一般情况只勾选cline和vias的好习惯了

网友:
    用cadence就得习惯cadence的操作,不然很痛苦的!嘿嘿!

网友:
    只显示你要删除的,其他的要隐藏,cadence配合find很必要的~~~

网友:
    我同意楼上几位的观点,如果连这个习惯都掌握不好。那会很麻烦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