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高速信号的多层板设计!

楼主(2012-12-06):
本人手里有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PCB绘图,
信号线为高速信号(最大速率是5GB/S,一般速率为2.5GB/S),
板层为8层,
千兆网口,
时钟为150兆左右(多路差分),
高速差分信号线较多,
电源为12V输入,5V输入,多数电源要求为3.3V和2.5V,
包含BGA封装、引脚数超过1000的FPGA

求高手指导怎样设计板层,怎样布高速信号线、高速控制线、数据线,PCB设计中应注意的事项及等长数据线、差分线有无特殊要求等。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小弟拜谢................

       帖子发了快一周了,踩的不少,回复的更是凤毛麟角,其实这个项目我只是自己尝试布线,板子我已经布了一半左右了,这次想尽量把板子布通,布好。高速信号这块以前没接触过,所以有很多的顾虑...
希望大家先给点板层设计的建议,我明天将我的板层写上来~~(并且以后不断更新这个帖子),希望各位高手和像我一样的菜鸟拍砖,谢谢!

网友A:
这些都吸很多都是靠经验的  一两句话都说不清的
LZ可以弄本PCB信号完整性分析的书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吸很多都是靠经验的  一两句话都说不清的
LZ可以弄本PCB信号完整性分析的书籍看看

请版主推荐一本好的书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挺牛的!

我是个菜鸟,只是被赶鸭子上架而已................

网友:
首先就是层叠方案的规划,哪层走信号,哪层是平面。要先估计好。

再就是阻抗控制:关键信号单端50OHM.差分阻抗根据SPEC规定的差分阻抗来作(一般100OHM)
对于高速信号来讲。同组(例如)信号要等长。千兆网络的差分信号,差分对内(D+D-)要等长。差分对间也要等长。

还有一个就是串扰控制:把关键信号与关键信号间距拉开。关键信号与不关键信号间距拉开。一般是3W规则。

其它的就是一些常用规则。如BYPASS电容的放置。线长、线宽。电源分割。。。。。。
以上是纯从LAYOUT角度想到哪说到哪。本人菜鸟。说得不对请包含。
书的话。柏格丁的信号完整性分析比较好。很多人买。
另外。看完柏格丁的书后可以买大学的射频教学课本进行学习。推荐国外译本(很多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自学射频的话有难度,可以买两本不同作者的书,对比学习 。

感谢分享心得~

网友(2013-02-18):
做好规划,遵守原则,不用太多顾虑,因为物理层本身就可以容忍一定的设计偏差

网友C:
两种叠层,可根据布线密度选择:
1)TOP-G2-S3-S4-P5-S6-G7-BOT;三个信号内层;
2)  TOP-G2-S3-G4-P5-S6-G7-BOT;两个信号内层有很好的参考平面;
高速信号、时钟信号少打过孔(不多于2个)。

网友:
在百度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关于高速设计的规范的,在设计的时候多按照规范来即可。当然有时候规范是死的 可以适当的调整,尽量按照规范来即可

网友D:
高速信号线布局布线要求: 走线段,过孔少,走弧形线、立体包地、远离干扰源(如AD DA 电源 晶振等)、走线与焊盘接触地方尽量圆滑

楼主(2013-03-21):
引用 网友C:
两种叠层,可根据布线密度选择:
1)TOP-G2-S3-S4-P5-S6-G7-BOT;三个信号内层;
2)  TOP-G2-S3-G4-P5-S6- ...

我采用的是你的第一种板层设计,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信号线布局布线要求: 走线段,过孔少,走弧形线、立体包地、远离干扰源(如AD DA 电源 晶振等)、走线 ...

这些我会多多考虑下的,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