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检查和修改丝印的办法啊?

楼主(2012-12-07):
有些布板密度大元器件多的板子,丝印的摆放很容易过不了DFM, 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A:
规则中有silk间距规则设置,编辑的话可以采用全局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则中有silk间距规则设置,编辑的话可以采用全局编辑

silk间距规则并不是很好用,如果有共用封装的现象,那么用到这个规则会很头痛。但是可以统一放置在元件左边或者右边,或者上面。。的设置,如果丝印太凌乱,不如用这个先排一下序,再来根据实际情况来放置丝印,我觉得这样会方便很多!

楼主:
    有些人设计的封装里就有丝印在焊盘上,有时候丝印打在过孔上没有办法检查出来,如果人工一个一个的查很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