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孔怎么设置成地网络

楼主(2012-12-07):
大侠:指点一下,板上添加的机械孔,怎么设置成地网络,在导入ECO时,使其网络不变,谢谢!

网友:
这个得要麻烦硬件的工程师帮忙在原理图中加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到原理图里做,一定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可以不可以直接到PCB上这样做的?

网友:
好像不行吧,原理图中有的话,严谨一些,改一下,导进去,也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263-1-1.html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