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AYOUT中栅格点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弱弱的问下

  在布局与走线时,大家都是按着栅格点来的。我有个疑问就是,有时一个元器件(比如说是CPU),四周的空间有限,而按着栅格点对齐放的话,可能放不下,此时大家是如何做的?(自己习惯不好,差不多都是设很小栅格点来布局的)

  还有走线时,有的元器件中心点出线方式并不一定刚好在栅格点上面,此时在Layout中大家是如何处理的(不是在Router,并且Layou中DRC是关闭的状况)。大家可能会说,不管是不是在栅格点上面,都是可以从栅格点上面看出来的。这个是可以通过栅格点看出来的,但是对于密底比较大的PCB来说,(在Layout中关闭DRC的情况下,并不能刚好保证走线的间距刚好等于安全间距,可能要大于那么点)走线之间的间距如果都比安全间距都要大那么一点的话,是很浪费有限走线空间的。

注:此上面话题是在LAYOUT中走线的
  我看过有的人用Layout做出来的板子非常漂亮,走线差不多都是在栅格点上面的。

楼主:
好的习惯往往能够受益终生!

  看了下Cadence中,布局与走线差不多都是按栅格点来的。但是按栅格点布局一直不是太习惯。

网友:
显示栅格设为4mil,元件摆放的时候设计栅格按4mil摆放,走线的时候设置为2mil,还要保证BGA坐标没有小数点哈,有的话要改成整数,我以前用layout就是这样做的就可以

网友:
为啥一定要放在栅格点上呢?

网友(2015-06-27):
我看到一些人打孔也是打在栅格上面的,是怎么打的了

网友:
在BGA里面打孔,他的栅格刚刚好设置把过孔打在间隙中间,谁知道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