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BUG出不了GERBER,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2-12-07):
5金币
急出  求大侠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A:
    把圖檔的圖紙放大到超過 (37360.9445 ,-11915.1136), 可以看到這個座標上有條線段(屬於0704層面),刪除此線段後,database就沒有錯誤了,就可以出gerber,但是最好把圖檔圖紙尺寸設定縮小來.

楼主:
    补充两张图片

网友(点评):
check database 取消打勾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两张图片

    如有大侠能帮忙,请顺便按上面的参数出GERBER,谢谢!
    最好能够指点一下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有大侠能帮忙,请顺便按上面的参数出GERBER,谢谢!
    最好能够指点一下解决方法,谢谢!

    话说你这板子 首先叠层设置不对 其次光绘层面设置不对 不知道你是不是特意这么设的 按你的设置导出的光绘如附件 可不可以用自己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这板子 首先叠层设置不对 其次光绘层面设置不对 不知道你是不是特意这么设的 按你的设置导出的光绘 ...

    大侠  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叠层设置问题 那么附件里面的文件打开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是不对   还没整完呢    只是出了BUG  我想先看看能不能出   我这边有BUG出不了
你那边打开时有没有显示BUG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两张图片

    不行啊   这个不可以取消啊   能不能消除啊!

网友(点评):
其实取消不取消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主要是你的叠层设置不对 没有fr4层 底层还设置成负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对   还没整完呢    只是出了BUG  我想先看看能不能出   我这边有BUG出不了
你那边打开时有没有显示BU ...

神马bug 截图出来看一下

楼主:
    tool--database check
出来一串错误  解决不了

网友:
    哈哈。。。。龙要学习呀,天马BUG呀

网友:
    你的artwork里怎么没有bottom层?还有你有很多错误啊?还有3块没有属性的铜箔?把这些都清除掉。

网友:
    你的pcb区域也设置的不对,设的大一些

楼主:
    感谢诸位大侠指点   可是谁能告诉我问题究竟在哪啊   如何解决啊

楼主:
    层别设置还没弄,但应该影响不到出GERBER ,只是出不全而已;
GERBER参数为指定,亦不影响输出;
database check必须得勾选;
无属性铜皮亦不会影响GERBER输出。

网友:
你这个封装做的很有意思,学些了

网友:
两层板啊?TOP和bottom当中没有fr4,dbcheck中说的是你0704部分线超出了板子的范围,你0704应该是结构图吧,你删掉之后重新导一遍DX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圖檔的圖紙放大到超過 (37360.9445 ,-11915.1136), 可以看到這個座標上有條線段(屬於0704層面),刪除此線段 ...

谢谢啊!终于找到原因了     你怎么找到的啊?
能不能分享具体操作

网友:
    to 德州马刺, run database check的log file裡頭有寫明問題點.處理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