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后需重新加载license,急!!

楼主(2012-12-07):
刚才重装了一下cadence16.3,每次电脑重启后都要加载一下license才能进去,电脑注销就不用???什么原因啊,急,软件是破解版

楼主:
如图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这个错误

没破解成功 建议重新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破解成功 建议重新破解

就是用中间那个破解的,而且试了很多次,都不行。。。。请问还有其他的办法么,很急!!!!谢谢

网友B:
重新安装,重新破解

楼主:
我这个就是重新安装的~~~~装起来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重新破解

我这个就是重新安装的~~~~装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C:
有可能是你把那个开机启动的给取消掉了,有个文件会被当成木马,另外lmtools那个地方也需要打勾
如附件图所示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你把那个开机启动的给取消掉了,有个文件会被当成木马,另外lmtools那个地方也需要打勾
如附件图所 ...

多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你把那个开机启动的给取消掉了,有个文件会被当成木马,另外lmtools那个地方也需要打勾
如附件图所 ...

请问第三个截图是什么啊~~~

网友A:
用这个破解试试~!先运行MakeBatch.exe 找到安装路径,选择start。退出
再运行Batch.bat

Cadence allegro 16X破解方法.rar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碰见过,我写了个word传给你。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打开360了,然后360把我的allegro lmtools当病毒关闭了,导致我每次都得重新破解license。后来自己摸索,就把这两种找不到license的问题整理了一下。现在给你,希望对你有用。
我写的主要是针对ORCAD的,但是PCB editor和orcad是一样的 。

cadence 16_5 orcad capture license problem.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三个截图是什么啊~~~

第三个是有可能被360等当成木马的文件,如果被认为是木马,把它放到信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破解试试~!先运行MakeBatch.exe 找到安装路径,选择start。退出
再运行Batch.bat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碰见过,我写了个word传给你。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打开360了,然后360把我的allegro lmtools当病毒关 ...

谢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确实是360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确实是360引起的。。。

360把那个orcad的关联启动程序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