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源布局和走线要点[开关型DC电源PCB设计指南]

楼主(2012-12-07):
请教一下各位pcb板上电源部分布局和走线的有哪些要点哦,可以把主板电源做纹波和噪声尽可能的小,最好能提供一下实物的参考layout板学习哦,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电容,IC,电容两个环路尽量小,地要顺通,大小电容都要有!磁珠

网友:
    {:soso__12217623885072071741_4:}感謝!!!

网友:
    学习了,感谢okele 与 jimmy

网友(2013-03-08):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东西

网友:
    一般反馈地我都走芯片下的那个GND的PAD,比如boot电容或者switch二极管,另外vref电压一定要取到电容的后面去,不要在电感和输出电容之间取反馈参考。
TI的电源多半都有Layout布局参考,可以把纹波和噪声压到手册的理想值附近,比如TPS4xx,TPS5xx之类的,其他牌子的只要IC原理差不多应该可以借鉴一下吧

网友(2013-04-12):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好东西,很有用的

网友(2023-08-08):
    电源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