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脚自锁开关是怎么连接的呀

楼主(2012-12-07):
它是双刀双置开关,是不是只连其中的两只引脚都可以了呢?? 将电源连接到其中的一个公共端口上,将其中一个常闭引脚连接到负载上,或者将电源连接到两个公共端口上,将两个常闭引脚连接到负载上呢???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  很多人都不太想回答了。 理解开关原理 和你电路需要 之后了解那个开关的作用 就搞定了的  自己琢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