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导出到siwave文件时报错

楼主(2012-12-07):
    各位大侠,小弟近期在将expedition PCB导出到siwave文件时报错,该expedition PCB文件为未完成的工程,估计可能是哪里设置错误,但是具体又不知道,警告如附件,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
    siwave的接口有很多啊,你不妨试试先把expedition PCB文件转为别的文件试试看(PADS,Allegro等)

网友:
    设计文件不要放在中文目录下;, z4 N+ k+ T! B& N

楼主:
    非常感谢,我找到原因了,文件夹所在的路径包含有软件默认的关键字了,空格及点号。

网友:
    请问siwave文件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
    SI和PI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