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板设计规则

楼主(2012-12-07):
pads中设计PCB板,应该怎样设置设计规则,弄了一天了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好,大虾们分享一个设计规则文件出来啊...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坐等结果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你问下板厂就知道了 每家板厂 每块板子适用的都不一样的 比如单面电源板能够和四层板一样设置吗

网友:
器件不同 要求不同 设置也不同 所以就是那样了 如果都全抄原理书自己不去做几板尝试 那还是做不出来的 比如做废一两板再让硬件调试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原理是范围 又不能全套 全套 以前也遇到过 当初是坏了五块后调出的 但每块的参数都在修正中改善最后达到了效果

网友:
但是 如果很基础的出毛病 比如说连厂家都摇头 一回来就得大修特修 十八般工具一齐上 那个就是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