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把默认单位和默认测量单位改为毫米啊

楼主(2012-12-07):
如题,请问可以改么~~

网友:
同求啊,我还想把其他许多软件默认的东西改了呢,请教怎么修改这个默认参数呢.

网友A:
参考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图所示

你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图所示

我说的是默认单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默认单位....

改这个又花不了你多少时间,而且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不要把软件想的太智能了

网友:
    量測單位依香雪海方式設定

    默認單位改這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这个又花不了你多少时间,而且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不要把软件想的太智能了

所以说做封装检查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啊,我只是问如何改,改不了就算了呗。别和时间扯上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做封装检查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啊,我只是问如何改,改不了就算了呗。别和时间扯上关系

    为什么还要等到检查的时候再查,mm单位只是在尺寸标注的时候用到,剩下的基本上都是用mil单位的,没什么可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