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层的分割问题

楼主(2012-12-07):
诸位好,我最近和同事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电源层形成环的问题.
就我想,电源层分割成形成环,如果很小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大了,由于这个环内部肯定包括许多芯片啊什么的,肯定有磁场变化,这个环相当线圈,内部磁通量变化,会在上面形成电流,平面有阻抗,然后会有电压波动,电源质量会变差,和电源本身噪声纹波叠加会很大.  但是如果从某个地方把这个圆切开,貌似也不合适,会使路径变长.
请教各位,这样的分割合理么,我的理解错误么.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已经误入歧途了 ,si还建议每块电路板加屏蔽罩呢,加还是不加????只要对电源进行分割,都会出现上面的情况,都会有所谓的“环路”,除非你每个电源用一个平面;问题又来了,电源最好有紧临的地平面做耦合,那么,你除了要增加电源层还要增加地层,有多少个电源就要多少个平面x2,完全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误入歧途了 ,si还建议每块电路板加屏蔽罩呢,加还是不加????只要对电源进行分割,都会出现上面的情 ...

谢谢版主,我看了几个大公司的板子,到没有看到出现这种情况,他们的布局考虑的比较好,所有电源都是一块一块的,没有出现一个包另一个的的情况,所以也没得出什么结论.
那弱弱问下版主,是不是不论板子大小,这种分割环的形成都不会有影响呢,我的考虑是不是多此一举了?我菜鸟一个,见笑见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看了几个大公司的板子,到没有看到出现这种情况,他们的布局考虑的比较好,所有电源都是一块一块 ...

如图所示,电流只会往阻碍最小的路径跑,也就是最短路径,无论是哪种走法,依据法拉第右手螺旋定则,磁通相互抵消,不会形成大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看了几个大公司的板子,到没有看到出现这种情况,他们的布局考虑的比较好,所有电源都是一块一块 ...

这个才是你应该担心的,这种地方容易产生电流环,因此,电源包电源不是问题所在。电流环会对中间那块电源产生干扰,但是,只要环路电流不是非常非常大,都是没问题的。你说的大厂都是些什么厂?TI、ADI、ALTERA、XILINX都有这种电源包电源的设计。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危险,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你应该担心的,这种地方容易产生电流环,因此,电源包电源不是问题所在。电流环会对中间那块电 ...

谢谢版主的耐心解答,我明白了,学海无涯啊还有太多东西要学习,谢谢了.

网友(2013-01-21):
电源层是个很到的电流,并且是个很大的换呢,那有怎样的影响呢?

网友B:
各个电源区域所挂负载用电情况也不尽相同。高负载电源层,过流需求大,这类平面属于大型干扰源。同时也非常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电源层的分割在布局前期就应该有所估计,避免楼主的所说的情况出现。其次电流环路的问题,要在原理图设计上面下功夫弥补。PCB设计本身就是一门折衷的技术,单纯的从理论角度考虑反而愈行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电源区域所挂负载用电情况也不尽相同。高负载电源层,过流需求大,这类平面属于大型干扰源。同时也非常 ...

的确如此,谢谢。看来要学的还很多啊俺。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3-06-09):
    没这么奇葩 刚好回流的信号 绕个环 不用担心

网友(2015-01-11):
我的理解是电源层在内层,一般都有地层包着,同样可以让你EMI出不去,而且划分割的地方都是芯片下面,在板子最深处,被地层包的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