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破解,请帮看看,谢谢(已解决)

楼主(2012-12-07):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878-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782-1-1.html

之前是用的好好的,后来有天,不能用了,说是没有破解,后下了,重装了,

 装了几次都不能成功,‘
安装 是按着入口处两位楼主的帖子安装的,,
  总是不能成功,出现这种情况??
关疼?
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求高手给指点,批评,,
谢谢!!

orcad,

orcad,

allegro

allegro

网友(点评):
切换版本的开关切换一下!是版本问题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过,一个一个的把那些.DLL文件复制到C盘 system32下,累啊 ……最后干脆重新装系统搞定。

网友:
Cadence 16.6,在win 7 64bit下遇到同样问题,正常用了一段时间,突然就说没有证书,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过,一个一个的把那些.DLL文件复制到C盘 system32下,累啊 ……最后干脆重新装系统搞定。

我在想是不是,cadence ,需要开机启动,而把这些文件,隔离了,
但是在安装时,我是都把这些卫士什么的都关的了, 任务管理器,也都看了,确实是关了,

是哪些.dll文件哪,?
重装系统太麻烦了,就,

网友:
哈哈,我今天刚好也碰到这个问题,还在找解决方法

楼主:
找到了个方法,
把cadence下了之后,
把cadence的文件夹也一删了,
去注册表,把所有和,cadence,orcad ,还有capture有关的,都删干净;
最好重起下,看看有没有删干净;
然后再去重装软件,
应该就可以了,
我的现在是可以了,

网友B:
那还不是要重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是要重装软件。

是啊

网友:
在安装之前,将系统环境变量Path下所有和Allegro相关的变量全部删除,再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你有没有15.7版本与16.5版本同装一台电脑上?

楼主:
没有,
只有这一个 .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