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讨论:开关电源电路中的X电容和Y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2-12-07):
如图1,是开关电源的典型输入滤波电路,在共模电感的前后两端加了两个X电容。
如图2,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Y电容。
问题:开关电源电路的X电容和Y电容的大小是怎么选取的?通过EMC效果试出来的?还是计算出来的?欢迎讨论!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怎么没人讨论啊

网友:
有点高深,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是要问到底选X,Y还是Z材质呢还是选多大值呢?
电容嘛,大家最关心的参数一般就是容值,耐压,ESL,ESR,损耗角,温度范围和受温度影响大小等因素.而决定这些因素的就是电容材质,我们看到的X,Y,Z,NPO标识主要就是代表制作材料不同,在这一系列的参数的优略势也不一样,一般来说材料越好,电容肯定越理想,但是价格肯定越高,而且在容值和耐压或者其他方面会受限制.所以你要用X,Y还是Z取决于你的用途,产品定位,和应用环境,有些材料做不到你要的值,达不到你的耐压等等.
最常用的就是Y5V,X7R,Z的貌似没用过.高级的很少用.容值其实也是和材料挂钩的,理想电容,大小仅在容值不同,但实际的电容,容值不同,封装不同,对应的ESR,ESL等参数也不一样.这些参数往往是决定电容大小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DCDC,电容选取大小取决于ESR,电解电容300u,但是陶瓷电容ESR小2倍以上,所以容值就只需要150u以下了,去耦的电容,取决于C,ESL同样的也有所区别.
详细的电容电感太复杂了,要了解得找专业资料去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问到底选X,Y还是Z材质呢还是选多大值呢?
电容嘛,大家最关心的参数一般就是容值,耐压,ESL,ESR,损耗角 ...

通常这个X电容的大小做不了很大的,0.1uF、0.22uF、0.33uF等

网友:
X電容和Y電容介紹,參考 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64-id77220.html

摘錄部份文字於下方:

在交流電源輸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個安全電容來抑製EMI傳導幹擾。交流電源輸入分為3個端子:火線(L)/零線(N)/地線(G)。在火線和零線抑製之間並聯的電容,一般稱之為X電容。由於這個電容連接的位置也比較關鍵,同樣需要符合相關安全標準。X電容同樣也屬於安全電容之一。根據實際需要,X電容的容值允許比Y電容的容值大,但此時必須在X電容的兩端並聯一個安全電阻,用於防止電源線拔插時,由於該電容的充放電過程而致電源線插頭長時間帶電。安全標準規定,當正在工作之中的機器電源線被拔掉時,在兩秒鍾內,電源線插頭兩端帶電的電壓(或對地電位)必須小於原來額定工作電壓的30%。

在火線和地線之間以及在零線和地線之間並接的電容,一般統稱為Y電容。 這兩個Y電容連接的位置比較關鍵,必須需要符合相關安全標準, 以防引起電子設備漏電或機殼帶電,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及生命。它們都屬於安全電容,從而要求電容值不能偏大,而耐壓必須較高。一般情況下,工作在亞熱帶的機器,要求對地漏電電流不能超過0.7mA;工作在溫帶機器,要求對地漏電電流不能超過0.35mA。因此,Y電容的總容量一般都不能超過4700PF(472)。

其他詳細文章,參考 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64-id77220.html

网友:
    纠正:

    楼上两人所说的不是一码事儿,至少4#的说的不完全对。
对于X,Y,NP0,这些只是电容的参数之一,他们是和材料相关,但是他们是表征一个电容的温漂系数。
    表征温漂又分为一类电容和二类电容。

温漂:简而言之,就是随着环境的温度变化,电容值的大小是有区别的。而像X5R,Y7V,NP0,每个字符都是有一定含义的,他们组合起来才能真正确定这个温漂的大小,而且已经制定成为一个标准,具体的大小,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或有有空的时候和大家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