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焊盘的对齐问题

楼主(2012-12-08):
看图吧,怎样让最后的焊盘按中心对齐呢?
这个是引脚的shape:
引脚的solder mask shape:
最终得到这么个引脚:

网友A:
在制作焊盘时,  LAYER选项卡中 offset X  offset Y调整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制作焊盘时,  LAYER选项卡中 offset X  offset Y调整一下就OK了

这个我试过的,答曰:shape的offset不可更改

楼主:
这应该是个常见问题吧,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软件问题吧

新建 BMP

网友B:
两个shape的原点需保持一致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吧

不会吧?你的能改吗?什么版本?
我是16.3版本,原文提示如下:Can't change offset of 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shape的原点需保持一致才可以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可是,那个solder mask是用z-copy做出来的,所以,原点坐标一模一样。

网友A:
我的也是16.3 , 而且 top  solder  paste 都可以改。是盗版软件破解问题吧。

我的也有一些问题,笔记本的装起来至今没发现问题,台式机的画一些异性焊盘就有问题,同样的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16.3 , 而且 top  solder  paste 都可以改。是盗版软件破解问题吧。

我的也有一些问题,笔记本 ...

原来这样啊,多谢提醒,我装个16.5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可是,那个solder mask是用z-copy做出来的,所以,原点坐标一模一样。

那就奇怪了  你发我邮箱 我帮你看看 xialingli7256@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奇怪了  你发我邮箱 我帮你看看

文件已发,帮我看看有啥问题,多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C:
其实吧 这个文件解决办法很简单 你建一个空文件,坐标点设置正负50或者500,然后在x 0 0处设置一个十字架 每次导入shape的时候都敲坐标x 0 0  这样子肯定可以对齐 你做封装也可以调用这个空文件来使用,免去了设置颜色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 这个文件解决办法很简单 你建一个空文件,坐标点设置正负50或者500,然后在x 0 0处设置一个十字架 ...

很简单,你试一下,就知道你的办法根本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16.3 , 而且 top  solder  paste 都可以改。是盗版软件破解问题吧。

我的也有一些问题,笔记本 ...

已经试了16.5,还是不行,因此我认为此非破解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你试一下,就知道你的办法根本没有用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这种方法 从未出错过 怎么说没有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简单,你试一下,就知道你的办法根本没有用

 做这两个shape的时候 分别输入x 0 0 移动到原点,然后导出去 。。。。再打开这个null文件再导进来 inprot---sub drawing---x 0 0 做焊盘的时候 调入这两个shape 自然就重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这两个shape的时候 分别输入x 0 0 移动到原点,然后导出去 。。。。再打开这个null文件再导进来 inpro ...

导进来以后呢?
你这个null文件是package symbol,我导入后改成shape sambol,再保存就出错了,无法创建ssm文件。
另外,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sub drawing再导一遍,保证图纸尺寸和原点都一样似乎就足够了,但做出来的引脚就是对不准。

楼主:
用空文件导入sub drawing试了一把,过程很艰辛,结果很失望
这回又加了个paste top, 不知为啥它倒是对上了,但solder mask还是不对。
为啥会这样呢? 头痛啊

楼主:
郁闷地睡了一觉,醒来发现paste top 似乎跟solder mask一样大,显然操作有误。
赶紧重新来过,这次居然全部对齐了,呵呵。
感谢楼上诸位的解答,事实证明zhangjunxuan21所说为正解。
另外请zhangjunxuan21解答一下,为啥图纸尺寸和原点都一样还不行,非得用sub drawing再导一遍才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郁闷地睡了一觉,醒来发现paste top 似乎跟solder mask一样大,显然操作有误。
赶紧重新来过,这次居然全部 ...

额 这个我没遇到过  你这个shape铜皮是如何创建的  是不是画线然后z-copy的啊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把你画的铜皮移回x 0 0 ?你画paste的shape和画soldermask的shape的时候用的图纸是一样大的吗  画好shape之后有没有移动到相同的坐标点 如x 0 0 ? 只要其中有一个不一致 那么它的参考点就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 这个我没遇到过  你这个shape铜皮是如何创建的  是不是画线然后z-copy的啊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把你画的 ...

paste不记得了,但pin和solder mask肯定是同样尺寸和原点。
我感觉这个应该属于allgero的一个bug,这么整太费劲了。
拿拷贝和粘贴打个比方,这相当于拷贝前光标位置必须归零,否则就出错。
感觉allegro虽然功能强大,但易用性方面应该向protel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能否把你做的那两个shape 发上来,我看我这边能不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已发,帮我看看有啥问题,多谢您的热心帮助。

邮件已回复  我这边测试OK 哦  你再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