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中的STUB

楼主(2012-12-08):
请教:哪位高手对STUB的理解比较深入,欢迎指教一下。如果能够结合实例说明它的危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

例如我们在顶层走高速信号线,需要换层时,最优的就是直接换到底层去而不是内层;相比于底层,换到内层时,VIA存在stub。

网友:
设计的时候还是根据信号的频率,速度去考量你说的这些的。
现在而言10Gbps的信号,高TG FR4材料在不背钻的情况也已完成10inch的serders也是没问题的。
做设计的能力是在与如何在各种规则要求下舍取,然后保证设计无问题。
每种设计都不能保证所有的理论规则都满足!!

网友:
类似于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