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如何隐藏特定网络?

楼主(2012-12-08):
16.3的display中可以根据网络Bank和show某个特定网络的飞线,但是16.5只有Bank all和show all了,请教大家如何在16.5中隐藏某个网络?比如隐藏GND网络的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是16.5吗?,以前用16.3是和图中你给出的一样,后来换了16.5 Display下面只有Bank all和show all这两个选项了...

网友B:
哈哈 高级的肯定比低级的完善  你的破解没正常 或者其他问题  重装一次就好了  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高级的肯定比低级的完善  你的破解没正常 或者其他问题  重装一次就好了  我也遇到过

可能是这个原因。很多功能比如add line等在工具栏里都是灰色的,但是用命令就可以,估计是我这个版本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