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走线连接元器件显示的错误如下 请教大侠

楼主(2012-12-08):
(图片)

网友:
先确定两个引脚间有连接关系,然后在连线的时候看下find选项卡选上pins没有。。

楼主:
   刚才沿着飞线联线了,也勾选了Find中的pins还是会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
   请问还会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
P-L代表的  线和PIN间距不够,也就是你这个线并没有连接到PIN上,只是放在上了而已,软件识别为间距不够 报错,你重新连接下看看

楼主:
   似乎还是需要进一步查找问题,还会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
查看一下DRC错误信息~~~~

网友:
目测线不是从焊盘中心点出来的,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连线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建立的symbol上,PIN在建立的时候应给为single 但有些建pin的时候做的不严谨用blind/Buried ,虽说内层没有定义,但会有问题。你试试把PIN改了吧

楼主:
嗯   问题已解决,是走线时应该选用 route---connect 而不是 直接  Add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