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2-08):
请教高手:见下图的电路,那个电阻有什么作用?能否分析一下?

网友A:
這是一顆current limit IC, PIN3告訴CHIPSET電流狀況,假使過流了,CHIPSET會透過PIN4控制IC關閉…反之亦然。至於PIN1 OUTPUT PIN,你可以看DATASHEET功能方塊圖,應該是MOS輸出,所以,R167應為FOR OD用的。

网友:
可以给电容175 180  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一顆current limit IC, PIN3告訴CHIPSET電流狀況,假使過流了,CHIPSET會透過PIN4控制IC關閉…反之亦然 ...

说的不错,谢谢!

网友:
应该是给175\180电容放电用的!!!

网友(2013-05-13):
给铝电容放电用的,加速关电。

网友:
学习下,今天也看到了这样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