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画pcb的时候放映很慢

楼主(2012-12-08):
请教大家个问题
为什么我用altium的时候画pcb很慢啊,拉跟线腰一会才反应过来
是不是哪里要设置啊?

网友A:
ALTIUM本来就要求电脑配置比较高,运行占内存很厉害,而且对显卡也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本来就要求电脑配置比较高,运行占内存很厉害,而且对显卡也有要求

确实是这样的
我还发现了如果我单独显示一个层比显示多个层还要慢,这个真是郁闷了

网友:
根据臆测
1、设计软件相关选项没设置参数没有优化设置。
2、电脑配置问题
可以参照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477-1-1.html教程里面的软件的常用推荐设置

网友:
随便一个双核CPU + 独立显卡,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