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板中碎铜是什么啊 ,有什么影响没

楼主(2012-12-08):
在论坛里看到关于pcb设计中要注意的问题,有一个帖子中提到说铺铜的时候不要有碎铜,这个地方的碎铜是什么意思啊,碎铜是不是就是一小块铜皮的意思啊,印象中pcb画完后,不是铺完铜 ,检查设计满足规则,gnd灌铜网络都连通就可以了吗?
pcb lay板中碎铜是什么啊 ,有什么影响没,谢谢各位哦

网友A:
一般都是外层或者走线层灌铜之后又碎铜,就是指那些小尖椒(类似天线,对信号有影响)、死铜(孤立的没有过孔与内层连接)等,有时候外层灌完铜之后,最好将器件的丝印外框关掉,这样被丝印盖着的碎铜就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外层或者走线层灌铜之后又碎铜,就是指那些小尖椒(类似天线,对信号有影响)、死铜(孤立的没有过 ...

额 谢谢你哦 ,你说的那种死铜我知道哦,我只要保证那个地方的死铜与大地想连通,应该就可以了吧;一般都是外层或者走线层灌铜之后又碎铜,哪些属于碎铜了,如果与大地相连通也需要删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谢谢你哦 ,你说的那种死铜我知道哦,我只要保证那个地方的死铜与大地想连通,应该就可以了吧;一般都 ...

给你看个图,好理解一点,一般碎铜的地方要多加几个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个图,好理解一点,一般碎铜的地方要多加几个过孔。

恩恩 有图就明白了 ,谢谢你了
是不是像这样的碎铜 多加几个过孔 就没什么影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有图就明白了 ,谢谢你了
是不是像这样的碎铜 多加几个过孔 就没什么影响了

是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减少过孔的电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