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era官网上下载的FPGA封装在导入网表时提示找不到焊盘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2-12-08):
在altera官网上下载的FPGA封装在导入网表时提示找不到焊盘是怎么回事呀?
#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PQFP208' for device 'ALTERA EP2C8Q208':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SMT011X060. [help]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呵呵,我前不久才遇到,这样做:

在PCB Editor中打开.dra 文件  然后 flie -----   Export ----- library  默认已经选好了导出的焊盘和flash文件,点击expor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前不久才遇到,这样做:

在PCB Editor中打开.dra 文件  然后 flie -----   Export ----- librar ...

非常感谢。。。  你知道如何修改别人封装的引脚编号吗??

网友:
用编辑文本命令直接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