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16.3里面constraint areas

楼主(2012-12-08):
CANDENCE16.3里面constraint areas在哪啊?
补充一下,我找到了region不知道是怎么添加region

网友A:
在区域规则里面设置,然后画一个区域,应用一下这个规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区域规则里面设置,然后画一个区域,应用一下这个规则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在PCB里面画了区域之后不知道怎么和constraint链接起来,麻烦你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等到周一的时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在PCB里面画了区域之后不知道怎么和constraint链接起来,麻烦你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

先在约束管理器中的region下添加一个area region并制定你自己的区域规则,然后在主窗口添加区域,option 面板中class类选择约束类,子类选择层(一般是All)然后选择你的约束区域名,在Option面板中,前提是你先设置了区域约束规则。选定之后就可以画了、。我16.6软件破解不好,现在无法截图给你看,不好意思...

网友C:
我也用16.3的,添加了region,也指定了规则,在pcb上添加shape后,感觉规则并没有应用成功,很奇怪,在option中应用层选的是ALL,选择了约束区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约束管理器中的region下添加一个area region并制定你自己的区域规则,然后在主窗口添加区域,option  ...

我试了好像没有效果啊,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16.3的,添加了region,也指定了规则,在pcb上添加shape后,感觉规则并没有应用成功,很奇怪,在opti ...

我现在也是这样,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到周一的时候吧

这个问题还真得麻烦你了哈,谢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好像没有效果啊,还是不行啊

这个图是我联系的,可以啊,区域规则设置好后添加这个框框他就会DRC报错。具体的我在研究研究然后再和你们讨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样,你解决了吗?

解决掉了,还是按照开始的做法,重新弄一遍就好了,现在physical里建立规则,然后再region里建立rgn,并应用规则,到画图区里,用shape的rect,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中选constraint region, 范围是全部all, 最后 assign to region,  你建立的region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掉了,还是按照开始的做法,重新弄一遍就好了,现在physical里建立规则,然后再region里建立rgn,并 ...

谢谢啊,我的也好了,这candence就是麻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掉了,还是按照开始的做法,重新弄一遍就好了,现在physical里建立规则,然后再region里建立rgn,并 ...

我在区域外面把线宽设置的大于区域的最大线宽时,走线进内部它不自动变窄。但是我在外面设置的走线宽度比区域内部小时,进入区域内部它会自动变大....

网友(2021-05-28):
    于争老师讲的课件和实际用的软件不一致,导致许多功能还需要自己摸索,还好有楼主帮忙处理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