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布线时会有这些小的线段

楼主(2012-12-08):
详细看附件,一个是整体的效果一个是放大后的效果,请高手指点如何避免这些小的线段。

网友A:
没有连接上?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连接上?

连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ide 一下

能在走线过程中避免吗。slide也不容消除,而且很麻烦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原因

网友C:
八成是走线的时候没有按格点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八成是走线的时候没有按格点走吧

是没按格点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按格点走。

那就简单了 走线按格点走就不会有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