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经给元件分配好了PCB封装,为何在PADS layout导入网表时却显示未分配封装呢?

楼主(2012-12-09):
问题如图:是哪里没有弄对,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应该要怎样做呢?

楼主:
已经解决了,呵呵。。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指定好后,保存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我是把CAE封装和PCB封装统一放到一个库中,把库属性、CAE封装属性、PCB封装属性都弄成一致的,然后再重新分配,将分配好的元件存入此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