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摄氏度左右死机

楼主(2012-12-10):
整机进入50摄氏度恒温烤箱20分钟会死机,与不死机对换元件无果,4层板,ddr3,各位大侠怎么看

网友A:
楼主重点检查下电源的纹波情况和各晶振的波形情况,估计与这两块关系比较密切!!

网友B:
重点查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晶振!!!

波形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重点检查下电源的纹波情况和各晶振的波形情况,估计与这两块关系比较密切!!

纹波正常  晶振波形正常

网友C:
查查CPU吧  如果有单片机的话 重点查查单片机 查复位电路 查低电检测 查LDO的输出电压 查各类器件的温度范围(从datasheet入手)。这样查吧:看你启动需要加载哪些内容,一步一步往下走。从电源开始(纹波、功耗),重要信号(跟正常的电路进行对比)。

网友D:
    是否是无源晶振,晶振负载电容多少,ESR多少!晶振的2端是否是正弦波。用热风枪打到100度对准它局部加热,看波形的变化,看看波形加热后是否太小了。DDR3是否做了ODT端接,有没有看过读写眼图,写是否在中间,读是否对齐。

网友E:
    50度是怎么测出的?

网友E:
    重点查看下电源部分,器件工作时,本身的温度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CPU吧  如果有单片机的话 重点查查单片机 查复位电路 查低电检测 查LDO的输出电压 查各类器件的温度范围 ...

    谢谢,分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无源晶振,晶振负载电容多少,ESR多少!晶振的2端是否是正弦波。用热风枪打到100度对准它局部加热,看 ...

    可能就是DDR电阻的问题,正在老化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度是怎么测出的?

    温度传感器+水银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点查看下电源部分,器件工作时,本身的温度达到多少?

    电源没问题,电源部分器件约30——40,摄氏度(个人触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晶振!!!

    晶振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下

谢谢

网友:
某些元件到50度不行了......

楼主:
已解决  谢各位  问题就是这两电阻贴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谢各位  问题就是这两电阻贴错

看不清,能大致的解释一下么,让咱也有机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清,能大致的解释一下么,让咱也有机会学习一下。

我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不好意思

看了下,你的时钟匹配电阻放置位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可能吧  左边实际118R 但 应该为62R   右边反之

网友:
    当温度升高时,板材的介质常数,可能会发生改变,传输线的阻抗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2013-02-03):
    看看CPU和主要发热芯片多少度
    考虑散热

网友:
    电源输出部分有没有用磁珠之类的温漂较大的器件,有的话换成0欧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