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设计规则

楼主(2012-12-10):
我在pads Layer中画PCB,可是我觉得布线的时候总是感觉线不听使唤似的,要怎样设置才能让线随便旋转,柔软一点。总是感觉线条像棍子一样特别机械...求大侠指点..

网友A:
layout就是这样的,router好一些。

网友:
    route是专门布线的!

网友:
    大家的都一样

网友:
    还没尝试过,我现在什么都还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就是这样的,router好一些。

这两个都可以布线,是这个意思吗?可是我觉得Router是来布特殊的线,例如差分信号线。

网友:
    router走向更智能。

网友:
    走线感觉像棍子一样可能是因为您把走线的轨设的太大了。布局是用大轨布主要元器件,用小轨细致布局和走线。比如5mils的线粗5mils的间距我们可以用10mils的底轨,5mils的轨走线。有时候布线空间较大时,可以适当把线距拉大些,比如虽是上面的设置,我们可以用12mils的底轨,6mils的轨走线,这样两线的间距就是7了,这样对EMI会好些。
    这样不太适应的话可能还会感到比较僵硬,不能随心所欲。其实这个是pads很好的功能,如果适应了,就觉得如鱼得水,随心所欲,怎么画都不用担心间距不够,不用DRC也可以不用太多的担心,反倒更加自由~

    也很喜欢ROUTE,很智能,布板两者结合,非常好用。

网友:
    Layout布局,Router布线啊。楼主。

网友:
    Layout布局,Router布线 ,合理运用,效果不错!!

网友:
    pada也很强大的

网友:
    没的说,layout+router了,就像orcad画原理图+pads布线一样

网友(2015-04-02):
看看,是什么规则

网友:
认真回复。。。努力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