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铺铜的具体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

楼主(2012-12-10):
   各位大侠想请教下,铺铜中的过程和需要注意的细节,谢谢...

网友:
我通常都用静态铜,动态铜经常会出错。

楼主:
   请问下关于,Anti etch 以及 Edit ---split plane ---create的用法?Edit ---split plane ---create是在已经铺好铜的地方进行分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关于,Anti etch 以及 Edit ---split plane ---create的用法?Edit ---split plane ---create是在 ...

不是,先在那层(如Anti etch  选VCC)画line,再执行Edit ---split plane ---create 试一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