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椭圆孔画一个框(轮廓)?

楼主(2012-12-10):
    Hi,版主好,大家好!
    我想给板上的所有孔(过孔,焊盘孔)画一个零线宽的外框,目前圆孔我已经会画,但是椭圆孔目前还没找到方法,求指点,谢谢!

    我的圆孔的画法:

    p = get_ThroundPins_dibd();得到一个通孔焊盘的dbid list
    foreach(item p
        x = car(item->xy)
        y = cadr(item->xy)
        d = item->definition->drillDiameter
        axlDBCreateCircle( list( x:y d/2), 0, drawing_layer)
    )

    请问下:
    1、如何区分圆孔与椭圆孔(或不规则孔)?
    2、如何给椭圆孔(或不规则孔)画一个外框?

    谢谢!

网友:
    1. layer = "ETCH/TOP";(取过孔figure的层面,需要哪一层就填哪一层)
    2. x = car(axlPolyFromDB(ThroundPins_dbid ?layer layer ?holes nil ?endCapType 'ROUND))
    3. axlDBCreateShape(x nil drawing_layer)

    是要这样的结果吗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我试了下你的代码,只是给焊盘的盘画了一个shape,我是想给焊盘的孔画一个圈圈,主要是给DXF用的,因为目前用的16.3导出的DXF,不能在CAD里抓取到孔径,所以想加上这么一个圈圈。谢谢!

网友:
    就是画个椭圆咯?

楼主:
    是的,是孔的椭圆,而不是盘的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