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楼主(2012-12-10):
如何添加群组过孔?

网友A:
楼主具体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具体指的什么意思

先打一个过孔,在copy,在选项里面可设置过孔数量与方向,不晓得楼主是指的这个意思不

网友:
这个是一次添加多个过孔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