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外部存储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2-12-10):
    我现在用IS61LV6416扩展了DSP2407的程序存储器
1.扩展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进行仿真用?
    2.这里的DSP2407的地址数据线都是根据管脚名称放置标号的,如本来是A0的名称放置标号的时候我放置的还是A0,如果为D0放置标号还是D0。但是我现在有个疑惑,就是我6416放置标号能不能像图1那样?如果不可以,麻烦各位大神能否详细讲解下。我认为地址总线可以随便连接的,因为调用的程序是DSP2407里面的,不管地址线怎么样接都会调用里面的。可是数据线是否必须按顺序连接,就是I/O0只能与D0,I/O1只能与D1。。。。。。
    3.也就是将第2个问题再进一步问下,地址线是否不管A0标号放在哪,只要后面A1.....A15都按逆时针或者顺时针连接就好?可是数据线到底应该怎么办?求救!麻烦给位了

网友:
    SRAM 的地址数据线沒有按照原來 DATASHEET 的放置,是可以的。本人曾經也有這樣用過,甚至於資料数据线也有交換過,只是為了layout 順線好走。 只要地址数据线不要和資料数据线交叉混淆就可以了。

如果是 FLASH 就不可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