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收敛性问题

楼主(2012-12-10):
1:使用HFSS,siwave分别提取S参数,到SQ里仿真,发现HFSS的不收敛。
提示: covergence problem in simulation of "test u1 j3" stimulus pulse.

siwave的MODEL可以使用。

2:在ANSOFT designer中,2个model都可以使用。

请问:
1:如果遇到不收敛问题,该如何去查,或改正呢。
2:为啥SQ , Ansoft designer一个正常处理,一个不收敛呢,(ansoft内部的产品之间对模型处理的更好?或其他原因)

网友:
不收敛就换个软件跑仿真,使用者很难去解决不收敛的 问题。

网友A(2013-09-10):
软件怎样处理S参数一直是一个问题,不论哪个软件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Ansoft designer调用S参数时也可以选好几种算法,同一个S参数不同算法下表现也不一样。ADS里面也一样,关于处理S参数的选项有很多。Hyperlynx也很明确对S参数有要求。一般仿真出来的S参数还好,问题少点,测试出来的S参数问题更大。
如果你用Matlab自己处理过S参数就懂了,很麻烦,我在Matlab中一般先做多极点拟合然后再用。在其他软件中用的话,可以试试把S参数加入ADS重新提取一下,调整一下频率间隔,相当于从新做一次插值,然后再用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Sigrity使用經驗:
先在萃取S參數的工具內,在掃頻時,增加在低頻(<10MHz)的取樣點(log=10~15),再用Broadband SPICE把S參數傳換成Lump circuit,來避免S參數發散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怎样处理S参数一直是一个问题,不论哪个软件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Ansoft designer调用S参数时也可以选 ...

于博士,你的S参数多点拟合是什么东西啊?有相关方面的资料推荐么?

网友(2013-10-18):
1)使S parameter进行passive
2)转为等效的spice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