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 port问题

楼主(2012-12-10):
在place port后,想要它和bus相连,但是port的小正方形就是消不掉,就是没连接上,但是用它和wire相连的时候,小正方形就消掉了,怎么让port和bus相连,请帮忙,谢谢!

网友:
Bus 上面要放上名字(Alias),Port 也要填入相同的名字,這樣才會接起來。

楼主:
嗯,谢谢,解决了,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