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e net

楼主(2012-12-10):
如图上,请问红圈处的same net rule,为什么就算改到最大都不会跑出error? 我将同via跟via靠到最近的距离,然后去检查,还是不会跑出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3-10-23):
same net 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相同网络也不能太近,板厂会挠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