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GERBER文件里共有多少个,请大侠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2012-12-10):
allegro GERBER文件

网友:
一般来说比如你是10层板,所包含的文件如下:
10个电气特性层,
顶层、底层丝印;
转孔数据;
如果需要漏板需要出顶层底层pastemask层;
如果需要装配数据就需要出顶层,底层asm数据。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