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新打开一些以前的PCB,发现大问题了

楼主(2012-12-10):
今天重新打开一些以前的PCB,发现一些元件的封装尺寸变了,如下图,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
库的问题。

楼主:
库没问题,我用的是AD9.4

网友:
看不太清图,是不是单位切来切去啊,不过貌似我的单位也是切来切去@~@

网友(2013-01-16):
原点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所有的都变原点出问题了,单独几个变的话,元件可能性大。还没发现别有情况出现这问题,相互学习一下哈

网友:
于计算精度的限制,公英制的来回转换会产生一定的累积误差,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频繁转换公英制

转换单位会有误差,转换次数越多误差也随之积累.所以会出现你那样的情况

MM跟MIL之间的转换会有一个误差,转换后的线宽线距等不在约束范围内就会出现DRC了,所以一般情况是不随便转换单位的,特别是已设计好的PCB

网友:
可能是库路径问题,如果在更新库的时候,在AD里如果同时开了好几个PCB,但是他们的库路径一致或都是ANY的话,PCB可能都会更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