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条线段布线问题

楼主(2012-12-10):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个问题,如图我选好了要拉的线段能不能设置一下间距,拉的时候线段 能够均匀的分配?

网友A:
按照图中的指示设置好你方便的快捷键以后就可以用了...这个功能能够按照你当前两根线或者多根线之间的间距来走线...具体的我表述不明白(小学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没法)...你试试就明白了...
PS:设置快捷键注意一个问题,如果你设置的快捷键与你之前的快捷键是有冲突的话那样设置了快捷键也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中的指示设置好你方便的快捷键以后就可以用了...这个功能能够按照你当前两根线或者多根线之间的间距 ...

明白了
多谢

网友B:
1、选中之后多跟走线,快捷键P+M  在多跟走线的状态下按table键,可以设置你想要的等间距大小。
2、选中之后多跟走线,快捷键T+T+M,此中状态走线是能实现多根走线,但不实现走线的间距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选中之后多跟走线,快捷键P+M  在多跟走线的状态下按table键,可以设置你想要的等间距大小。
2、选中之 ...

支持快捷键,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