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时钟走线:等长优先还是耦合优先?

楼主(2012-12-10):
看到别人是这么走的,很明显为了等长牺牲了耦合。
这种做法正确??

网友:
等长比等距重要

网友A:
差分线走线资料,你可以看看,讲的比较详细

PCI Express.zip

楼主:
caonimmjjj 大好人

网友:
既然是时钟信号,当然等长最重要,

网友:
这个文档绝对是PCIe布线的实践手册,顶起~

网友:
肯定是等长远远重要于耦合,若差分线不等长,则奇模信号可能向偶模转化产生EMC问题,而耦合仅仅影响的是阻抗及对外界的干扰的抵抗作用。前者明显重要于后者。

网友(点评):
嗯,解释很好

网友:
等长很重要,但耦合也很重要。尽量在不耦合的地方绕等长。资料上记载,在耦合的地方绕等长,幅度尽量做到1W<S<2W。

网友(2013-01-10):
引用 楼主:
caonimmjjj 大好人

大大地好人

网友:
以于差分线,等长比耦合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走线资料,你可以看看,讲的比较详细

kankan.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