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频率对阻抗匹配的影响

楼主(2012-12-10):
各位大侠,有个问题请大家讨论指教

一般来说,在高速线路,需要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但在低频线路呢?在相同的器件和走线情况下:

1,器件的输入输出阻抗是否随频率改变?

如果这些都不随频率改变,那么反射系数等都应该一样,过冲、欠压、振铃等情况也应该一样。

以上疑问,请各位赐教。

网友:
这个问题建议楼主去看下器件的高频等效模型,等效模型中哪些参数与频率相关,搞清楚后再来看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
理论上来说,特性阻抗会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有点减小,到一定程度后基本不变,变化的原因是导线的单位长度电感随频率升高而减小,但这种特性阻抗的变化很小,在工程应用中一般不考虑。

网友A:
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阻抗连续  那么传输线的阻抗基本不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但是如果你的阻抗出现不连续的地方  那么  该部连续的阻抗值会随着你的频率不同而变化   频率不同 影响也不同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3-01-09):
如果这些都不随频率改变,那么反射系数等都应该一样,过冲、欠压、振铃等情况也应该一样。

就是说1mhz的信号和1ghz的信号要同样对待啦。

楼主:
经验证,过冲、欠压、振铃等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些都不随频率改变,那么反射系数等都应该一样,过冲、欠压、振铃等情况也应该一样。

就是说1mhz的 ...

不能够这样说,,,1MHz和1GHz明显不同,,,关键还是看信号的上升时间吧,,先复习下信号在电路板上的传播速度吧,通常使用的电路板材料为FR-4, 相对介电常数为4左右,,则信号的传播速度为在空气中速度的一半左右,,,经过计算差不多1ns时间传播6inch远,,通过仿真可知,,信号在PCB走线上的时延高于信号上升时间的20%时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振铃现象,,即信号的上升时间为1ns,,,差不过走线超过1inch就得按照传输线来处理,即得进行阻抗匹配,,比如1MHz的信号,即周期为1000ns ,,假如此信号的上升时间为20ns,,  只要走线没超过20inch,几乎用不着关注信号完整性信号,,但1GHz信号就大不一样了,它的周期为1ns, 通常方波信号的上升时间为信号周期的10%左右,,即1GHz信号的上升时间为0.1ns左右,,,则1GHz信号在PCB上的走线长度超过100mil就应该按照传输线来处理了,就得进行阻抗匹配,,否则信号质量会出现严重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再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阻抗连续  那么传输线的阻抗基本不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但是如果你的阻抗出现不连续的 ...

传输线的阻抗比较好控制,阻抗匹配一般是因为,,驱动端输出阻抗、传输线阻抗、负载端阻抗,它们三者不一致,并且走线的长度超过了关键长度,,才需要进行阻抗匹配,,阻抗匹配的方法也有好几种,比如源端串接电阻、负载端上拉电阻、负载端下拉电阻、RC匹配、二极管匹配、戴维南终端匹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用哪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