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pkg文件怎么使用!

楼主(2012-12-10):
我在网上下载的FPGA的IBIS模型文件,其中它的封装文件是独立出来的,请问将.ibs文件转成.dml文件时,封装信息文件.pkg文件怎么使用?

网友A:
IBIS spec里有介绍,自己看看吧!
Section 7 describes the package model format of IBIS
Version 2.1 and a subsequent extension.  Package models can be formatted within .ibs files or can
be formatted (along with the Section file header keywords) as .pkg fi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IS spec里有介绍,自己看看吧!
Section 7 describes the package model format of IBIS
Version 2.1 ...

能不能传个资料看看,我下载的好像不是你说的那个资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传个资料看看,我下载的好像不是你说的那个资料,谢谢

说的应该是IBIS规范吧,可以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应该是IBIS规范吧,可以去找找

.PKG文件大概知道怎么用了,但又有了一个新问题,我发现像virtex5等FPGA的IBIS模型的【PIN】中提到的好像是IO的电平标准,并没有像IBIS规范所讲的那样罗列芯片的管脚,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想具体使用某一封装的芯片模型,是不是要在IBIS模型中修改【PIN】中的内容?不知道您是怎么使用FPGA的IBIS模型的,谢谢!

网友:
有些IC供应商再提供IBIS模型的时候,会提供IO BUFFER的几种模型,但PIN信息没有。
原因是
1:因为他们提供IP,但不知道每个客户如何做PACKAGE的(也就是PIN的定义)

网友:
2: FPGA 使用多少个IO pin,只有你知道哦,VERDER无法给你指定每个PIN的模型。

上面2种情况,只能自己编辑一下IBIS了,不过还是很简单的。

方法:
可以先使用PCB工具,report下网络名和PIN

楼主:
谢谢,我大概知道怎么做了,下载的IBIS模型要自己修改的,要符合自己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