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kill 代码是不是一样的,为什么些能用有些不能用?

楼主(2012-12-10):
初学skill 的使用,一朋友给了个skill的包,自己摸索的加载和添加了skill菜单,但发现有些skill可以用有些不可以,比如说align_sym 时出现命令拦出现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align_sym.il",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_ASInitVar等提示,但另一个skill checkwidth 又可以使用,说明加载路径没有问题;是不是align_sym.il文件出了问题?是新手,刚开始接触skill 很多错误还弄不明白,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同功能的代码当然不一样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align_sym.il",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_ASInitVar
这一句是说在读取align_sym.il这个文件时遇到了错误,_ASInitVar这个函数没有定义就被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功能的代码当然不一样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align_sym.il",E- *Error* eval ...

skill代码刚开始接触,还得多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