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drawing 命令到底是干嘛的??

楼主(2012-12-10):
FILE > input> sub-drawing >>这个命令是是干嘛用的??

网友:
    相当于 复制粘贴  比如你之前的PCB 上有个 cpu 线都处理好了  现在又做了个板子,同样用这个CPU 就可以不用处理  把之前的那个板子上的sub-drawing 过来 大体就这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