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12-12-10):
在用allegro16.3时,建封装时怎样能够交换两引脚的位置,如图中的1和5引脚?

网友:
记下1和5的坐标,重新调一遍pad~~~

网友:
我做过这个封装,1和5的位置是对的

网友:
MOVE ,点击PIN ,然后输入坐标,先把坐标记住

网友A:
方法果然多样  还可以用tools-padstack---replace 选择pin脚5替换成1的p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果然多样  还可以用tools-padstack---replace 选择pin脚5替换成1的pin

这样会不会把这一类型的pin全部都替换了呢~~~~~他现在只想这两个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不会把这一类型的pin全部都替换了呢~~~~~他现在只想这两个对换

不会 那里有个选填第几pin的 你要替换5脚你就写5 替换6脚就写6  不会出现全部替换

网友C:
刚才试了下,只有焊盘的替换。。两个不同序号引脚的替换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试了下,只有焊盘的替换。。两个不同序号引脚的替换怎么做的?

引脚序号,你就直接Edit---Change,然后在Find里选择Text,点击引脚序号就可以直接修改了。。

网友:
,这个倒是的,

网友C:
目前只知道change用于调整丝印信息,不怎么怎么编辑字体。比如将5改成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知道change用于调整丝印信息,不怎么怎么编辑字体。比如将5改成10

直接修改pin number啊~~~

网友:
楼主,是选中pin ,右击 text 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