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求助

楼主(2012-12-10):
原理图中的编号被我修改了,然后UPDATE到PCB,之后就会出现如下图大面积全绿的情况,新手还望高人指教。

网友A:
左下角应该有个虚线框 删掉就好了

网友B:
删除ROOM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应该有个虚线框 删掉就好了

我怎么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ROOM区..........

没找到。如果我不用update,直接在PCB里面更改序列号,也是这样,只要已更改一个序列号,那个元件附近就会变绿。如下图,我更改了电容的排列。

网友C:
将PCB缩小,你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个ROOM框,删掉就可以了,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PCB缩小,你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个ROOM框,删掉就可以了,如图。

我在update的时候 没有选择那个ROOM选项,所以应该不会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PCB缩小,你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个ROOM框,删掉就可以了,如图。

我纳闷的是 为什么我在pcb上修改一下序号 比如C10换成C11,然后就会变绿,鼠标点上去,会有如上图那样的提示。什么距离小于10mil之类的。。。

网友D:
器件间距或丝印间距的问题 把规则里限制改小或关掉就行了

网友D:
就算你不修改编号 DRC时也会报错的,DRC一下就知道是哪些规则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你不修改编号 DRC时也会报错的,DRC一下就知道是哪些规则报错了

不修改编号,为啥会报错呢。对了,PCB布线完成后,批量DRC都检测 距离,短路什么的。丝印啥的用DRC么?

网友D:
你的问题应该是你的器件布局太近已经违反规则了只是没报错,你做了修改编号的操作后才报错;器件太近会干涉 丝印压到焊盘或太近会看不到 也需要DR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应该是你的器件布局太近已经违反规则了只是没报错,你做了修改编号的操作后才报错;器件太近会干涉 ...

在我修改之前为什么是正常呢?我只是小小修改了下编号。然后被修改这个元件和附近的就报错了。我已经把在线DRC关了,但是还是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器件间距或丝印间距的问题 把规则里限制改小或关掉就行了

在我修改之前为什么是正常呢?我只是小小修改了下编号。然后被修改这个元件和附近的就报错了。我已经把在线DRC关了,但是还是绿的?

网友D:
软件的BUG吧!你不修改就挪下丝印什么的应该也会报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的BUG吧!你不修改就挪下丝印什么的应该也会报错吧

不修改的话,只要动一下丝印,让丝印离器件远一点或者近一点,都会变绿。。。我想布这板子的人,之前是怎么把报错弄没的啊?我关了在线DRC也不行,难道得把间距设成0mil。。。。那这个rules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的BUG吧!你不修改就挪下丝印什么的应该也会报错吧

是的,也会报错。我把在线DRC关掉,也还是绿的。难道得把RUELS里面的距离限制,设置成0mil,那这个规则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板子之前不是我弄得,我在想,他之前是怎么把这些绿色的弄没的呢?而且我刚打开没改动的时候一点绿色都没有。

网友D:
那些都是已知的无关紧要的问题 可以直接忽略的!画板的人应该就是没检查那几项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都是已知的无关紧要的问题 可以直接忽略的!画板的人应该就是没检查那几项规则。

嗯 ( ⊙ o ⊙ )是的。那现在我该怎么把发绿的这个状态弄成正常的呢?还望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D:
ComponentClearance,MinimumSolderMaskSliver,SilkscreenOverComponentPads,SilkToSilkClearance把这几个规则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mponentClearance,MinimumSolderMaskSliver,SilkscreenOverComponentPads,SilkToSilkClearance把这几个 ...

好的 多谢了哦

网友:
    确实是这样子!很感谢,但是能否用设置来完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 ⊙ o ⊙ )是的。那现在我该怎么把发绿的这个状态弄成正常的呢?还望不吝赐教。多谢。

    快捷键“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