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产生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99se产生网表时,有个别器件产生网表后,在网表中没有,但他的引脚连接关系在网表中是有的,谁碰到过啊,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保存一下原理图再试试

网友:
这个是原理图中没有连接好,删掉重新连接一下,再出网表,就OK

楼主:
2  3楼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真是郁闷哦,谢谢你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