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使用及与其他软件相互转换心得

楼主(2012-12-11):
使用mentor有一段时间,个人感觉功能强大,Display  control 中任何一个小的选项都与设计息息相关,欢迎大家分享建库,布局,走线,出光绘,与其他软件相互转换的使用心得。
最近在布局复用遇到一个问题,相同模块,布好一个,其他的复用,但是发现复用后的模块中,有的器件不属于该模块(封装类型相同,属性相同,一般是电容),把其他位置的相同类型的器件,随机使用到该模块,如果是电容对设计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还是觉得使用该模块的最好,大家是否有遇到相同的情况,欢迎分享指教。
mentor建库不是很会,还要学习,欢迎指教。
mentor布线,感觉有一点使用的不是很好,在GLOSS local状态下,有时候线不能从焊盘中间出来,要换到Gloss off状态,还有绕等长,不能直接绕圆弧,这让人很郁闷。

网友:
07的绕线是可以直接绕圆弧的,用工具就能实现。

网友A:
1,
复用问题,不知你怎么复用的,我是直接复制,相同部分电路元件的布局与布线就自动出来了,就可以了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另外,先做好一份设计,在中心库做为复用模块,也是可以的。
2,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从焊盘中心出线是吧。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B:
复用时,把需要复用的模块放在板框外,不需要的放在板框内。

网友C:
    焊盘出线方式,你可以试下Editor Control里的Pad Entry;
圆弧也可以直接出,在dynamic tune里将corner的选项改成round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出线方式,你可以试下Editor Control里的Pad Entry;
    圆弧也可以直接出,在dynamic tune里将corner的选 ...

    嗯,这个清楚,下次截图说明我说的情况
    嗯,可以,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用时,把需要复用的模块放在板框外,不需要的放在板框内。

试过,还是会有同类型的原件(电容)被替换的情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复用问题,不知你怎么复用的,我是直接复制,相同部分电路元件的布局与布线就自动出来了,就可以了没发 ...

我复用的方法如图
我说的出线情况是,过孔和焊盘之间的线,有时候因为规则问题,没法在local状态下从焊盘中间出,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还是会有同类型的原件(电容)被替换的情形,谢啦

    请问是不是所有器件都被调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不是所有器件都被调出来了?

是的

网友(2013-06-04):
    你把一些关键的短线连起来,这样就不会出现相同封装的电容等被替换了。

网友:
    我也遇到复用这个问提,要不就是找不到匹配元器件